关于音频放大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2-19):
这电路的C404,C410应该是隔直通交的作用吧?想请教一下,这两个电解电容的极性为什么是反接(左负右正)呢?其原理是什么?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另外C406,C412在这里是什么作用?请大侠门指点,谢谢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高人何在,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A:
电解电容做耦合,哪边电压高,哪边就接正极。
C406,C412和旁边的几个电阻配合运放构成低通滤波电路。楼主可以做一下仿真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做耦合,哪边电压高,哪边就接正极。
C406,C412和旁边的几个电阻配合运放构成低通滤波电路。楼主可 ...

耦合电容的接法是根据两边电压的高低来决定吗?

网友:
耦合电容,主要是给交流一个通道,由于两边偏置电压不一样,功放的偏置op_VREF应该是6v,比进来的要大得多,所以+接在大的一边。

网友:
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