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蛇形走线那个拐角能不能设置成弧形啊???

楼主(2011-12-19):
pads2007 Router里面蛇形走线的那个拐角能不能设置成弧形啊???
下图是弧形的效果

网友:
ROUTER里是可以的呢

网友:
把勾打上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这个设置是在ROUTER里面吗

网友(2012-10-25):
找了好久 也没找到这个打钩的地方

网友:
我也找了好久不知道在那哦,在哪( ⊙ o ⊙ )!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
在options routing里

网友:
这里设置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