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ved Thermal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12-19):
我的电路板上自检后出现Starved Thermal on GND: Via (3675mil,2333.582mil) Top Layer to Bottom Layer
的警告,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怎么改?

楼主:
难道大家都没有遇到这问题么?

网友:
不懂。如果能有个图,或许就明白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地孔打得太近,导致GND层出现死铜了

网友(2012-04-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没?

网友:
    连接到gnd 的via铜宽小于规则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