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ero16.3 更改板子大小。

楼主(2011-12-19):
已经画完板子,想更改一下板子的大小,怎样快速修改?
除了重新画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局部的修改边框怎么该?
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法说,如果你要改大好办,要改小就肯定要局部修改或全面修改。要看你的结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法说,如果你要改大好办,要改小就肯定要局部修改或全面修改。要看你的结构要求!!

谢谢你。
想改大,一种器件改了封装。哎,无语了啊。
要改不少东西。
我找到改大的地方了。
setup--》outline--》BoardLine
就可以改了。

网友A:
其实如果把板子外框做成了个mechanical symbols, 修改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刚开始会累一些,烦一些,以后就会省不少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把板子外框做成了个mechanical symbols, 修改起来就方便多了!!

能不能具体点,我看了几本教材里都讲得一塌糊涂,只教画电路板机械图,却没说其作用,一直没明白电路板机械符号用来干嘛的,真是服了.

网友:
其实书上基本上都写得不错,是你没有明白PCB的加工流程,所以你不清楚不同的标注和说明的用法!尤其是一个板子频繁小修改时,机械符号的好处就越明显!!在频繁修改的板子中,你只要将DXF文件重新导入,更新符号后,直接UPDATE就行了!你之前做的许多工作不必要从头重来。尤其是有些东西在CAD中操作比ALLEGRO中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