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按鼠标中间键无法放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19):
pads logic 按鼠标中间键无法放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本来中间键就不能直接放大缩小,按CTRL才行的

网友:
晕,可能误解你的意思了。。。

网友:
哎。。。用EDAHelper辅助工具撒,直接操作鼠标滚轮就可以放大缩小,兼容PADS,PROTEL,DXP等,挺好用的哦

网友:
很可能是快捷键失灵了!试一下恢复初级设置!应该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