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好好的,而PCB板铜皮汽化了,求助!

楼主(2011-12-19):
防雷电或浪涌的压敏电阻怎么失效呢?!
     该案例的设备用在三相四线供电回路,A、B、C、N三相接入,相电压220V,需要在故障时单相的1.9倍下还能工作,因此前端三相分别设计了压敏电阻对零线作为防雷电或浪涌,三个压敏电阻均681KD20,君耀的。PCB板上接压敏电阻铜皮为2.8mm宽,普通厚度。A、B、C、N接入从左至右排序分相为A-B-C-N,各相序间距大于8mm。
现象:
    第1个:PCB板上接压敏电阻的N线全没了,A相接压敏电阻的线也没了,B相接压敏电阻的端头烧断了,C相好的;
    第2个:PCB板上接压敏电阻N线还在,但对应A、B两相的端头烧断了,A、B相接压敏电阻的线都没了,C相接压敏电阻的端头
              烧断 了。
      设备内该部位的器件都熏黑了,压敏电阻都好好、没坏(过后,再测耐压,发现还是好的)。如图所示。

不明白,怎么压敏电阻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2012-02-13):
哈哈,不炸才怪呢,那么小的铜皮,而且又不是最短路径,肯定要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