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d不住了,明明电源Pin管脚设的Power属性,Netlist时还报错。

楼主(2011-12-19):
Hold不住了,明明电源Pin管脚设的Power属性,Netlist时还报错。见下图:

查找H9的Pin属性如下图:

请教各位大虾是何原因,感激涕零!!

网友:
ORCAD 16.3 之前有發生過此問題,在某版本的補釘以前會報錯,經過新版補釘後,這個問題就消失了。
建議你 ORCAD 要安裝最新的補釘。

楼主:
感谢jacklee_47pn 大侠的回复,小弟不胜感激! 只是16.3已经出来这么多补丁,不知需要打哪一个好呀。

网友:
建議安裝 039以後的版本。因為至少我已知 039 是 OK 的。

网友:
换名字,PGND1,PGND2之类的

网友(2012-02-17):
这个也不影响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