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倍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19):
如图,图中VGL-7V怎么实现的(15V那个看懂了),主要VGL那一路两个BAT54S怎么工作有点看不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其实VGL-15V,VGL-7V,还好理解!

网友A:
VGL 原理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93-1-1.html 裡面所說的,只是C865之後用 R + zener diode 穩壓成 -7V。

Q852 和 C868 是沒作用的,直接刪除不要看。C867 是 0R ,所以短路到地。所以你的 VGL 工作原理同上面帖子裡面的原理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L 原理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93-1-1.html 裡面所說的,只是C865之後用 R + zener diode 穩 ...

感谢解答

网友(2012-05-24):
貌似七寸液晶屏的供电电路呀~

网友(2019-10-18):
不好理解这个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