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DR相对等长!!!!!!!

楼主(2011-12-19):
设置了16条地址线global相对等长,请问下:它是相对于里面的哪条线的?如何设置是参考哪条线的?(用的是16.3)

还有一个 例如我相对等长里面 length  tolerance 设置的是100mils的话 我拉线从

-65(红)----+1(绿)------+57(绿)-------57(绿)-------- -1(路)--------+55(红)

我不知道其中100mils的意思?一开始以为是一条线减去另一条的差值。。。。可57+57不等于100.。。。。。。求解中。。。。知道的帮我分析下 谢谢先!

网友A:
100是以target目标线为基准长度,其他组内的线在-100,+100的长度范围内,都是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是以target目标线为基准长度,其他组内的线在-100,+100的长度范围内,都是满足的

哦,知道了 那target目标线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 那target目标线是怎么确定的呢?

会自动生成的,也可以自己改。在net的tolerance那里右键会有一个set targ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自动生成的,也可以自己改。在net的tolerance那里右键会有一个set target

谢谢了先    不过找了半天 没找到net里面的 tolerance

网友A:
从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里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里进去啊

怎么我的是灰色的。。。。

网友B:
在那一栏右击选Analyze或按F9就出现set as targ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那一栏右击选Analyze或按F9就出现set as target了

谢谢 不过试过analyze了 只是出现length和delay里面的数据 那个set target还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 里进去啊

今天搞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 把tolerance从原来的  :50mil 改为现在的0:50mil就好了 能正常设target了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