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怎么在布线中途改变线宽?

楼主(2011-12-20):
如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也可以用shift+w

网友(2012-07-09):
“shift+w”我感觉这个比较好用。呵呵

网友:
Q 键只是mm和mil之间的转换吧

网友:
3键也可以改变的线宽的啊,只要在rules里面提前设置好几种常用的线宽,走线过程中随时切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