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查问题?

楼主(2011-12-20):
明明我把线连起来了,还是显示网络出错??这是什么原因,,地和电源也铺铜了,也是网络出错??

网友A:
应该截个图上来,可能是做库的时候把金属化孔的管脚,在做库时,忘记勾上金属化了。仔细检查一下这个器件的封装,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截个图上来,可能是做库的时候把金属化孔的管脚,在做库时,忘记勾上金属化了。仔细检查一下这个器件的 ...

有可能,,我现在也不知道,,后来检查的时候又可以了

网友:
也有遇到楼主同样问题,没能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