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这个PCB板布局合理吗

楼主(2011-12-20):
请看一下这个PCB布局走线有什么问题,如果过3000VEFT有问题吗,请高手指教

protel文件

网友:
protel文件您是不是发错了这里一般用ALLEGRO,您发的文件我们都打不开呀怎么帮您看额

网友(2012-02-08):
布都没有布通~~~~~~~~~~~~~

网友:
板子设计得不好,关键的回流地,干扰流向控制有问题。2 W8 Z  T1 d' }
——建议楼主加磁环在信号线与电源线上过EFT

网友(2012-07-09):
pads9.3都打不开,什么文件?还是.pcb结尾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pads9.3, 打不开你的文件。

网友:
楼主是PROTEL文件,你当然用PADS不能直接打开,需要用DDB2PCB转下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