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通过向导做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1-12-20):
封装中丝印层连线怎么不完整啊,怎么解决 啊???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这样的连线怎么修改啊

网友A(2012-02-11):
是ALLEGRO显示控制问题,在setup->design parameters,把右边Enhanced Display Modes 下的Connect line endcaps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LLEGRO显示控制问题,在setup->design parameters,把右边Enhanced Display Modes 下的Connect line endc ...

谢谢   弄好了!!!

网友(2013-07-18):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