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安装N次不成功,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12-21):
之前装的16.5,因为BUG过多想换成16.3的,可是总是安装不成功,TOOLs的工具一个都没有,只有spbreg.bat,是什么原因,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可能是你装16.5后注册表里有些信息没删除掉,还有就是你的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
如果是我的话,就先重装系统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装16.5后注册表里有些信息没删除掉,还有就是你的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
如果是我的话,就先重装系统来 ...

THANK YOU!看来只能这样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