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差分对仿真

楼主(2011-12-21):
各位大虾进来看一下,为什么进行差分对仿真时,眼图在7ns后只有一个cross point,如图,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RE: designer差分对仿真

资料太少,没法判断啊,你先看看是不是源端也是这样子,用的PBRS码么,几阶的?要是可以的话你最好把工程传上来,不然光一个图别人也没法帮你看呀

网友B:
    有没有这个中文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太少,没法判断啊,你先看看是不是源端也是这样子,用的PBRS码么,几阶的?要是可以的话你最好把工程传 ...

    检查了一下,貌似驱动源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个中文教程。

    很少哦,有个中兴的培训教程,你看一下嘛!

网友B:
    有没有这个手册的例子呀!siwave_board.si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这个手册的例子呀!siwave_board.siw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版主慷慨解囊!

网友(2012-02-06):
引用 楼主: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多谢大神分享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少哦,有个中兴的培训教程,你看一下嘛!

多谢分享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少哦,有个中兴的培训教程,你看一下嘛!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

多谢分享

网友(2012-07-02):
    资料很好,学习了S参数的一些定义

网友(2012-09-19):
引用 楼主:
很少哦,有个中兴的培训教程,你看一下嘛!

你好啊,这里面有地方错了,讲谐振和阻抗的关系时,明显的图中标的是反谐振的值,作者硬是往阻抗的频率上靠,晕,不知道是作者不小心还是怎么的,你鉴证下啊

网友(2012-10-20):
非常感谢,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