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llegro PCB SI仿真步骤(原创)

楼主(2011-12-21):
自己整理的。。可能有遗漏,大家一起来补充啊!!!

allegro PCB SI仿真步骤

1.首先确认所要仿真的主芯片(CPU)的数据手册是否给出了相关的布局布线以及阻抗等参考设计;
2.获取主要器件的IBIS模型;
3.对照数据手册修改模型,主要包括接收端的高低判决电平和Vmeans电平值,这些参数是仿真时序时软件用来自动计算飞行时间的参考点;
4.布局前仿真,确定大概的走线布局范围,以及可能的仿真参数条件;(可选,若有经验或者参考设计,这部分可省去)
5.布线仿真前,先确定各仿真参数:驱动端驱动能力的选择、仿真时传输线阻抗的选择、仿真时传输线长度的选择;
6.具体仿真确定驱动端的驱动能力,得以三种仿真模式(fast,typ,slow)下都能满足数据手册中的要求为准;传输线阻抗和传输线长度都可以根据布局布线的要求,选择较恶劣情况来仿真;
7.设置仿真的buffer为on-the-fly,对于时序仿真中飞行时间的采样点,通常软件提取模型时只默认设置了TYP情况,我们要仿真fast与slow模式,就必须将最大与最小情况下的参数值也进行设置:在allegro PCB SI中修改模型的input section和output section,一般信号的判决电平以Vih,Vil为准,而时钟信号将其设置为Vmeans;
8.具体仿真确定走线长度与走线阻抗,必须满足三种仿真模式下均不会出现信号完整性问题。若是双向的数据信号,需两个方向均仿真,确定走线阻抗和走线长度合适;
9.串扰仿真,以手动建模的方式确定最小线间距;
10.产生约束方案,并在该方案下实现布局布线;
11.后仿真,用probe分别提取各组信号仿真,确认不会出现信号完整性问题,同样数据信号若为双向的需要注意两个方向都必须满足过冲和时序的要求;
12.串扰仿真,report形式仿真高危信号与各组信号,对串扰较大网络进行局部修缮。

网友A:
刚做仿真几次,LZ写的可以,详细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做仿真几次,LZ写的可以,详细点就好了。

公司上不了图。。没办法详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上不了图。。没办法详细了。。

加QQ:495549406,可以相互切磋啊,呵呵。

网友(2012-03-02):
嗯 条理清晰!谢过了

网友:
    能否结合一个实例将仿真教程充实一下,给没有接触过的人一个学习的机会

网友(2012-04-05):
    刚学习cadence的仿真,期待更详细的教程

网友(2012-06-11):
    正在学习仿真,跟着书上的例子,却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2012-09-02):
    我是菜鸟啊。。。

网友(2016-11-28):
总结的非常好1 K9 u. d' l$ ^8 z

网友:
很实用  学习了

网友(2016-12-29):
想学习Allegro软件自带的仿真,但是不会,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期待详细版本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