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兄弟提供个什压的芯片?

楼主(2011-12-21):
不知道那位兄弟能提供什压的芯片,要求将3.7V什到5V,电流要1A左右.谢谢...

网友A:
如果樓主是使用鋰電池,要升壓到5V / 1A,建議你的升壓規格是,允許輸入電壓範圍是 4.2V 到 3.3V 都要能工作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樓主是使用鋰電池,要升壓到5V / 1A,建議你的升壓規格是,允許輸入電壓範圍是 4.2V 到 3.3V 都要能工作 ...

谢谢,找了个LM3478还有LM2623..但不知道合不合式....

网友:
跟廠商要塊 EVB 來測試就知道了。

网友A:
個人認為 LM3478 輸出電流,可以隨著外掛 N MOS 和二極體大小,去調整輸出電流大小,是比較容易隨時改變設計。
缺點是耗掉空間比較多(多 N MOS),貼片的工時,多+1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為 LM3478 輸出電流,可以隨著外掛 N MOS 和二極體大小,去調整輸出電流大小,是比較容易隨時改變設計 ...

谢谢,现在等芯 片回来做实验看了...

楼主:
按资料焊接了一块电路.C3电容用4pf.空载时电路图如下,
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锯齿波了.

4pf

4pf

网友:
是哪個芯片?  原理圖是如何接的? 輸入多少伏特? 僅有輸出圖片,沒有其他資料,無法分析。

楼主:
这是LM2623,原理图如下
要求输入法3.0~3.7V
输出 5V,1A
但我达的这个电路,当输出为5V时,最大电流只能到150mA,
超过这个电流,电压就会下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參考這份文件 http://www.national.com/rd/PA/PADC_NSC0119.pdf
裡面的 C3 位置有變化,而且也有相關 BOM。輸出電流下降,通常和電感器承受電流量有關係。
另外電感器與起振頻率也會有關係。

注意源頭的電源,如果是電源供應器,看看有無超出設定限流範圍。如果是鋰電池,電壓如果是在3.3
V 附近,那應該快沒電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1、电池空载时的电压为4.1V,应该没问题.
2、改电路后,实测结果有改进,但还是不能达到设计要求。看来得用LM3478来看一下了。

楼主:
用了LM3478来做实验,结果比较让人满意.可以达到5V/1A的输出

网友:
你的纹波也太大了吧,而且还是用500mv档测的,,空载和重载电压降的也太多了

楼主:
因为是在另的板子上割线做的实验板,所以电路达的比较粗.我主要是看该芯片的效率,结果是输入3.7V
输出5V可以到1A左右,效率大约是70%.对于纹波得到正式板上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