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引脚丝印显示

楼主(2011-12-21):
我用的是 pads 2007 遇到的问题是 假如有个元件有20个角,如果我只要它显示1.角跟2的编码其它的不用,该怎么去设计呢

网友:
实现不了

楼主:
不会吧,可是我看的这个板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那你在库里把元件脚位号删了吧就行了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你显示pin number不是所有的都显示了吗

网友A:
楼主到底想干什么,把问题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到底想干什么,把问题说清楚点。

意思是:假如一个元件有20个引脚,那么也就是说分别有1到20数字来标示的,现在我只要它显示1和2两个脚的数字其它的3到20我不要它显示,就是这样的.可不可以做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假如一个元件有20个引脚,那么也就是说分别有1到20数字来标示的,现在我只要它显示1和2两个脚的数字 ...

没有这种设置,你可以完全不显示所有的脚号,然后在丝印层加上相应的1 2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假如一个元件有20个引脚,那么也就是说分别有1到20数字来标示的,现在我只要它显示1和2两个脚的数字 ...

你这种做是出于什么目的?

网友:
我不管楼主的居心如何,我奇怪的是他居然看到有的板子能做到这个功能!
能否共享一下这个文件让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觉:
比如一个封装有20个脚,其中18个很小焊盘,两个很大的焊盘,当图形以一定比例预览时,便只能看到两个大焊盘上的脚位数,小的焊盘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