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3层次原理图的网络表带子图号,怎么处理?

楼主(2011-12-21):
orcad16.3层次原理图的网络表带子图号,怎么处理?

网友:
這要看你ORCAD 16.3 補丁到幾版了? 你的網絡表是使用哪種格式?
1 q9 {& @$ D1 G# Y補丁建議更新到 039 版以後會比較好一點。16.3 在不同時期的補丁有修改一些 DRC 和網表格式命名方式。

楼主:
  您好,我出的网表格式是Telesis格式的,感谢你的回复.按照你的意思,就只能升级板本才能解决问题.假设我需要网络表带子图号就要用老版本了.软件有个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