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帖】出 Gerber 时出现的 No symbol for size 问题

楼主(2011-12-21):
处理 pads Layout 出 Gerber 时出现的 No symbol for size 问题

下载:
处理 PADS Layout 出 Gerber 时出现的 No symbol for size

楼主:
相信大家在 PADS Layout 出 Gerber 时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提示 No symbol for size xx. 如上图所示.

其实这是因为在出 Drill Drawing 文件时, 没有设置 Drill Symbols, 解决的方法如下:
进入 Drill Drawing 的 Options-> Drill Symbols 点击  Regenerate 生成 Drill 表格, 然后再去生成 Gerber 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提示了.

网友(2012-02-23):
    这个可以有,谢谢分享!

网友:
    mark,我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找到原因,但听做Layout的同事说不用管它的,发出去做板不会错的,就放过了,现在终于搞清楚了,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按照这个步骤做的,还是老是出现这个问题,比较郁闷,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我用的是9.2,以前用07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按照这个步骤做的,还是老是出现这个问题,比较郁闷,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我用的是9.2,以前用 ...

你出现的是什么错误, 有没有图?

网友:
    以前从来没管,学了

网友:
    我也是把这个问题忽略了的,呵呵,现在知道了,下次试试。

网友:
    嗯,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2-03-24):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
    以前问题忽略了的,现在知道了,下次试试。

网友:
    同上,以前都是直接跳过,现在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出现的是什么错误, 有没有图?

图片跟上面楼主上传的图片一样,都是提示我还有一种孔径没出出来,现在图片找不到了,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