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生成gerber文件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12-21):
一开始点击artwork就出现警告,如下图:

如何更改gerber文件的坐标精度才符合要求。
gerber文件中的两个精度分表表示了啥?
一个是小数点前一个是小数点后的有效数字吗?

谢谢!

网友:
上面的是整数的位数,下面的是小数的位数。

网友A:
我一般设置为5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设置为5 3

是把整数位设置成5,小数位是3吗?
那你画图的精度怎么设置的?
acccuary 是3吗?
看到其他帖子里说,这里artwork的精度要比工作精度高才行。
大家都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整数位设置成5,小数位是3吗?
那你画图的精度怎么设置的?
acccuary 是3吗?

Accuary设为3 和 2 都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