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关联不上logic,何解(重装07 解决)

楼主(2011-12-21):
            生成Layout文件后,打散元件,logic可以关联LAYOUT,但layout关联不了logic!
            郁闷。。。。。

网友A:
关联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你指的“layout关联不了logic”是什么意思?Layout中选中一个元件,Logic看没选中吗?如果是你人为断开关联的,要重新关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联是什么意思.

就是LAYOUT选一个元件,logic看不到;
但logic选一个元件,layout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layout关联不了logic”是什么意思?Layout中选中一个元件,Logic看没选中吗?如果是你人为断开关联 ...

是的   人为断开?不懂了请指教
不是tool-compare PCB吗

楼主:
重装了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