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眼图report设置

楼主(2011-12-21):
designer在仿真结束后,生成报告是,里面的eye parameters中的unit interval该依据什么如何进行设置,貌似设不同的值出来的眼图效果不一样,请知道的大虾,科普一下!!!

网友A:
RE: designer眼图report设置

呵呵,一个UI的值,就是数据传输率的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一个UI的值,就是数据传输率的倒数

谢谢大虾!!!,留个qq嘛,以后还有很多问题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