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9.1 不能 重新定义引脚编号

楼主(2011-12-21):
pads2005可以修改,2007和9.0都被不能修改,为什么啊
Renumber Terminals.

网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PCB的状态下,选择一个元件,然后右击--->Edit Decal,这样是不可以更改引脚编号的。

你如果要改变编号的话,只有在库中改。
打开你这个Decal所在的库,选择你要更改的Decal,然后Edit

网友:
一般来说,要修改元件,会到库里把元件改好,再更新。

楼主:
明白了,2005可以再pcb状态下改,以为一直是这样,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