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怎么看多层板

楼主(2011-12-21):
请教一下大家,怎么看多层板。我之前用 pads在看多层板的时候把铺铜关掉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学习allegro感觉很不方便,大家一般是怎么看的?

网友A:
allegro16.5可以完全关闭铜皮,但是还是很不好用,allegro适合画铜皮和走线分开的板子,要不就眼花的要命,只显示单层也行,只是每次切换层比较麻烦!

网友B:
你可以 点 setup----user preference----Display----Shape fill - 将里面的  no-shape-fill 勾选上 就不显示铜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 点 setup----user preference----Display----Shape fill - 将里面的  no-shape-fill 勾选上 就不显示 ...

这样铜皮的外框还在啊。显示很多圈圈,眼睛也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16.5可以完全关闭铜皮,但是还是很不好用,allegro适合画铜皮和走线分开的板子,要不就眼花的要命, ...

一层一层看的话,不好识别哪个pin连上没有,没有总体的观念,我觉得不是很好

网友:
看习惯就好了,我以前用mentor board station 经常做16-20层板,最多的做过36层,没觉得花,并且,个人觉得mentor的鼠标划线功能是做的最出色的,比ALLEGRO stroke还好用,换层非常方便。按中建一个指令就好,allegro还是要点两三下鼠标。mentor依赖三键鼠标,仅一只手就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工作,不像ALLEGRO,左手还要用来按快捷键。后来用PADS,6层就受不了了,觉得这个工具笨得要死。习惯后虽然还是觉得PADS傻,但层还是能分得清的了。可惜mentor的资料太少了,学起来很麻烦,学会了就特别方便。

网友C:
这确实是个问题,不能单独关铜皮。不过看久了慢慢也就适应了

网友:
    这真是个习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确实是个问题,不能单独关铜皮。不过看久了慢慢也就适应了

版主都说了16.5版本是可以关的,但很多人就是有抵触新版的情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即使关闭了也不能够推挤孤岛,应用受到限制,那个开关还很“隐秘”,操作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关闭了也不能够推挤孤岛,应用受到限制,那个开关还很“隐秘”,操作不方便

    是的,主要是很多人还不习惯或不知道如何去更改覆铜的透明度及其颜色, 将透明度设到10--20间根本就没必要去关了.所以关覆铜这个操作变得不常用了,可能因此Cadence就把这个开关搞得很"隐秘"吧.
    至于覆铜后要修线的,将要修的层的动态覆铜移出放在板边框外,修完线再移回位,只能这样比较好使点了,如果线多的话.

楼主:
    至于覆铜后要修线的,将要修的层的动态覆铜移出放在板边框外,修完线再移回位,只能这样比较好使点了,如果线多的话.----------------这个感觉像是protel的做法

楼主:
    将透明度设到10--20间根本就没必要去关了.所以关覆铜这个操作变得不常用了----------------------透明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好分辨当前层?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头疼。继续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