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 part器件属性统一更改问题

楼主(2011-12-21):
某个器件以标号u1表示,原理符号分为3部分,分别为U1A U1B U1C,放置到原理图后,想更改某属性,如footprint,我更新了U1A的,不过其余两部分并没有随之更新。
我现在用的办法是browser part,同时选中三个部分更改属性。请问有别的简单点的办法吗?

网友:
ORCAD 的原理圖算是會紀錄使用元件庫(或是說自帶元件庫),只要從元件庫取出來後,就會獨立紀錄使用其用情況。所以只有在原理圖修改 FOOTPRINT ,只能按照你的方法去做。

有另外一種方法,是先變更元件庫裡的封裝(指的是OLB文件),然後整體更新 DESIGN CACHE,這樣就會重新帶入 OLB 裡面的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