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仿真设置

楼主(2011-12-22):
我现在要放32位PCI的信号,看信号眼图,工作频率为33MHZ,最大传输率为133MB/s,在做瞬态分析的时候我应该如何设置他们值的大小呢,尤其是那个step设置和结果中UI的设置,如图所示,球大虾们指导!!!

网友A:
RE: 仿真设置

33M的话数据率为33Mbps,一个UI就是1/33000000,底下那个步长一般设为0.01ns的解析度就足够了,下面时间长度肯定最好是2-3个周期,也就是最好在150ns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M的话数据率为33Mbps,一个UI就是1/33000000,底下那个步长一般设为0.01ns的解析度就足够了,下面时间长度 ...

我把做的过程,截图下来,你帮我看一下,哪里设置有问题,因为得出的曲线很奇怪啊!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做的过程,截图下来,你帮我看一下,哪里设置有问题,因为得出的曲线很奇怪啊!谢谢了!

按照你设置的源的宽度开看应该是66Mbps的速率啊,UI就应该写为15ns,另外你要看眼图的话最好加大仿真长度,写1个u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设置的源的宽度开看应该是66Mbps的速率啊,UI就应该写为15ns,另外你要看眼图的话最好加大仿真长度 ...

怎么成66Mbps了呢,高速电路一般上升时间是周期的10%,即trf=0.1*1/33Mhz=3.3ns,pw=1/2T,哪里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成66Mbps了呢,高速电路一般上升时间是周期的10%,即trf=0.1*1/33Mhz=3.3ns,pw=1/2T,哪里不对吗?

你要做33Mbps的话那你的源的PW应该为30ns,你把时钟周期和数据传输率弄混了,数据是没有周期这一说的,要是非得按照周期来算的话33Mbps的数据传输率换算成周期应该为15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33Mbps的话那你的源的PW应该为30ns

为什么呢,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能详细一点吗?

补充了,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33Mbps的话那你的源的PW应该为30ns,你把时钟周期和数据传输率弄混了,数据是没有周期这一说的, ...

33MHZ的工作频率,对于一位数据宽度的传输通道来说,它的速率不应该是33MHZ*1bit,就是你之前说的33Mbps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MHZ的工作频率,对于一位数据宽度的传输通道来说,它的速率不应该是33MHZ*1bit,就是你之前说的33Mbps 吗 ...

是33Mbps,它的宽度就为30ns,他的周期就为60ns,所以说你的源PW应该设为30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3Mbps,它的宽度就为30ns,他的周期就为60ns,所以说你的源PW应该设为30ns

这样说的话,工作频率的倒数得出的只是周期的一半,是这样吧?我搞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说的话,工作频率的倒数得出的只是周期的一半,是这样吧?我搞混了

是的,这个数据传输率和数据等效的周期换算是比较混人,而且要是上下沿都采样的话情况又不一样了,比如DDR系类,你好好想下以后就不会再有困惑了,万变不离其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数据传输率和数据等效的周期换算是比较混人,而且要是上下沿都采样的话情况又不一样了,比如DD ...

嗯,谢谢指导,我好好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