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v16.2 輸出底片 異常現象

楼主(2011-12-22):
allegro v16.2 輸出底片 Units:mm 導入CAM350 卻發生以下的問題 走線部份都變細了 不知哪出了什麼問題??

由於板子是用Units:mm做圖
    底片設置
底片 → Units:mm  type:6x00

底片皆為正片

aperture → Units:mm

    將底片 導入Allegro v16.2 顯示就正常 但導入CAM350 或 Valor 就會有問題

但我將底片換成Units:Inches 一切都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Allegro針對 Units:mm 有Bug...

网友:
    是不是出art work 的时候你没定义默认线宽?

网友:
    D code 错误,一般是6X00或4X00出GERBER时,会有这种情况 发生!!建议用274X出。

网友:
    有可能是吧……我就一直用274出,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看样子像CAM导入光绘的时候精度和设计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