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导入图纸大小模板?

楼主(2011-12-22):
请教各位高手,在pads LAYOUT怎么导入PCB模板图纸啊?

网友(2012-03-01):
在CAD中做好封闭曲线。层名字为BOARD_OUTLINE_00, 如果有挖孔,也做好封闭曲线,孔的层设为BOARD_CUTOUT_00, 用WBlock命令,选中你画的线,选单位为MM, 取名字保存。
在PADS中impor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