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新手请教Altium designer 09画板

楼主(2011-12-22):
 新手报到
   刚入行RF射频行业 ,以前学习过altium designer 09软件,今天画好原理图,导入PCB时,如上图所示,发现好多器件都要一个一个的拉到PCB中摆好位置,好麻烦又费时!想请教下前辈们,画PCB板一般是从原理图画起,导入PCB中,再布局布线,还是说直接在PCB上排器件,布线的?听说经验丰富的都是直接在PCB上放封装,手工布线的,是这样的吗?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答指导下啊

网友A:
    导入PCB后,在原理图上框选某个模块电路选中多个元件,然后工具(T),选择PCB元件(S)。
    这样,画面跳转到PCB编辑界面发现某个模块电路的元件都已经选中,拉到某个空白位置布局~

重复以上步骤

再将各个模块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PCB后,在原理图上框选某个模块电路选中多个元件,然后工具(T),选择PCB元件(S)。
    这样,画面跳转 ...

    也差不多是用你说的这种方法,结合原理图。
    泪奔中、、、、布了整整两天 ,总算排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要布线  、、、
终于体会到其中的辛苦和欣喜,真的是痛并快乐着。
    谢谢这位前辈、、、

网友B:
    老工程师对于一些简单的板子是可以放封装 再直接拉线,但是对于器件多的,管脚多的,还是要用网表导的.
另: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排的啊,一个一个的对位置,布局布好了再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工程师对于一些简单的板子是可以放封装 再直接拉线,但是对于器件多的,管脚多的,还是要用网表导的.
另 ...

       受教了

网友:
    楼主终于体会到我们工作的辛苦了

网友:
    布局布线真不好做啊    新手

网友:
    呵呵,第一次都是很紧张的,熟练了就没啥了

网友(2012-02-14):
    请教一下,在原理图中导入PCB后,在原理图上框选某个模块电路选中多个元件,然后工具(T),选择PCB元件(S)
 这样,画面跳转到PCB编辑界面发现某个模块电路的元件都已经选中,拉到某个空白位置布局~,这个操作后就可以进行模块组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