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场效应管如何起到开关作用?

楼主(2011-12-22):
如题  我怎么量着场效应管1脚和4脚都是4.2V,正常是4脚为0,如何分析?

网友:
GSM-PW拉高, 8050导通,场效应管4脚就被拉低了。

网友:
U6 mosfet為p通道,所以,當G極為負電壓時通道導通,G極為正電壓時通道截止。針對MCU Control做以下兩點討論:
(1)GSM-PW為high(邏輯1)時,Q11會導通,所以Q11 的VCE約等於0.2V,此時0.2V判定為邏輯LOW (0), 所以U6的G極也為LOW (0),因此U6導通。
(2)GSM-PW為LOW(邏輯0)時,Q11會截止,所以Q11 的VCE約等於4.2V,此時4.2V判定為邏輯High (1), 所以U6的G極也為High (1),因此U6截止。
羅嗦了那麼多,簡單的就是說,當GSM-PW為high時,u6輸出電壓為4.2V,否則為無電壓輸出。

网友:
U6.4的高低主要决定于Q11的导通与截止,当GSM_PW为高时,Q11导通、U6.4为低;当GSM_PW为低时,Q11截止、U6.4被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