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怎样才能在allegro15.X版本中批量修改text

楼主(2011-12-22):
大家好,怎样才能在allegro15.X版本中批量修改text,比在丝印层,装配层的ref等

网友:
如果是改字体大小的话,edite菜单下change,然后在右边option里面勾选text并设置自己想要的字号,在find面板下只勾选text,然后把你想要改的层面的文字都显示出来,直接框选就可以了。

楼主:
只能一个个改,不能成批量的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