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8c846fc3c842b8dea6d34b26f8e5f66f","traceid":"1a1c711217617703314948544e706f","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3-04-09):
大哥 你在卡玩笑么

网友A:
布电源板要注意哪些安规啊,希望有实力的版主能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源IC的输入、输出脚有几个滤波电容,有大有小
    请问哪个电容靠近IC脚比较好?

最小靠最近,就像喝水一样,你先看茶杯,再看水桶,然后水缸,水井  。。。。江河,不可舍近求远,万法皆通大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源IC的输入、输出脚有几个滤波电容,有大有小
请问哪个电容靠近IC脚比较好?

    你要看哪个是稳压,哪个是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电源板要注意哪些安规啊,希望有实力的版主能解答一下!

    哪你要看你的 产品是卖往哪里,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不同的安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别是光电耦合器模拟和数字地间跨接的问题需要怎么处理

光耦初级与次级一定要分割清楚,有必要的话,光耦下还要铣槽。

网友(2013-06-06):
    电源板的主功率回路尽量小,高频要考虑EMC问题!

网友:
    答案不一哦

网友:
    三次电源:
1. 输入/出电容靠近管脚放置,输入电容容值小的电容更靠近管脚,输出电容容值大的更靠近管脚。
2. 控制信号尽量做宽,降低走线感抗,可以有效降低控制信号上的噪声,防止低温下出现电源复位。
3. 功率地和小信号地做单点汇接,汇接线尽量走粗,降低感抗,原因同上。
    4. 输出输入电容的地回流路径圈圈竟可能做小。
5. 温升在10°时候,电流按照1oz铜厚=1A,10mil孔径过孔一个=1A,此为保守估计。
    6. 电源的输入输出管脚附近是开关噪声很大的地方,尽量不要有其他走线在焊盘下层穿过。
二次电源
    1. 电流和上边说的一样来算
2. 注意原副边安规要求,表层2mm,内层30mil的距离,要有清晰的分隔带,光耦,桥变压器跨在分隔带上。
3. BUCK,桥,或者推挽,BOOST等等的上下MOS管的回流路径做小,铜皮尽量表层铺大,加强散热。回路感抗做小,减少MOS管应力
    4. 吸收电路的走线尽量走宽,最好能普通皮,可以减少感抗,降低MOS应力
    5. 功率部分和小信号部分地分割,在第二层做单点汇接,汇接宽度在3-4mm左右,不要在瓷片电容附近汇接,最好的汇接为止在电解电容的地附近。
6. 驱动芯片尽量靠近MOS放置,减少驱动线长度。下管的驱动线回流是地,上管驱动线回流是SW信号,需要伴随走线。
    还有些常规的安规爬电距离避让不用说了。这只是我个人经验,很不全面,如有问题请大家指正。

网友:
    不同的电源类型, layout 处理不一样.比如  LDO/BUCK/BOOST.

    [2、输入与输出地尽量分隔开。/ ]   这样的理解太机械. 主要是缩短关键的回流路径.

    一般来说, 输出电流10A 以下还是比较简单. 20A 以上Trace,VIA 要刻意的放置了.

网友:
    对于电源板的走线,有些地方并不是走线越粗越好,像dv/dt比较的走线应该是在满足过流的情况下宽度越小越好

网友:
    大神们弄点资料上来学习下

网友:
    我多看,少说。

网友(2013-09-11):
    电源板的Layout其实关注的点比较多,比如主回路电路的环路、反馈回路、采样电路、大电流和小电流地的处理、安规、散热,其中主回路部分还要关注一下电路的性质,有些是di/dt比较大的电路,有些是dv/dt的电路,这两种的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牛B

网友(2013-10-11):
    如果是开关电源好像是要输入输出地共在一点,同时芯片地也要在一起,以形成回路最短路径的单点地。楼主说的分开就不理解什么意思了。

网友:
    哪位高手讲讲排插保护电路PCB Layout需要注意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
    是卖到美国的UL安规。UL498/UL1363/UL1449...

网友(2014-03-22):
    新手,顶一个先!

网友:
    楼主啥也没有啊,只是个标题

网友:
    好贴,顶起来,元器件布局也很重要吧。

网友(2014-05-21):
    一起学习学习,我觉得要特别注意的是开关电源中的高频环路,高频环路一定要小

网友:
    请教一下,输出为啥是大电容靠近管脚,而小电容一次往后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