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与mentor转换

楼主(2011-12-22):
供大家操作掌声使用

Mentor与PADS PCB互转操作指南.pdf

网友:
    用PADS9.3和EE7.9.2吧,转换没有任何问题,plane也不会掉。而且转换工具也是自带的了。

网友:
    EE 7.9.2带转换PADS的PCB工具吗,好像没有吧

网友:
    顶,一定要顶!
多谢了!

网友(2012-02-27):
    在第二部分,PADS to MENTOR:ADD(选择需要转换的PADS PCB文件)时,对PADS文件版本有什么要求?我用的9.3,Translate后提示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