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可否导出焊盘的位置信息

楼主(2011-12-22):
File\ Export\Placement可以导出每个symbol的坐标信息,可这样还不够,能否导出所有焊盘的坐标信息

楼主:
自己顶下,高手帮下忙啊

网友A:
请教,可否先说一下导出来有什么鸟用?

网友B:
在allegro的report中选择browser后载入附件内的txt,选择该文件后点report即可得到每个器件每个脚的坐标,你也可以自己做,选editor即可,需要什么信息添加即可,要善用report啊,allegro是个很灵活的软件

189 Bytes, 下载次数: 19,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llegro的report中选择browser后载入附件内的txt,选择该文件后点report即可得到每个器件每个脚的坐标,你 ...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allegro的确是个很灵活的软件,有时太灵活了对一些人反而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可否先说一下导出来有什么鸟用?

    焊接厂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llegro的report中选择browser后载入附件内的txt,选择该文件后点report即可得到每个器件每个脚的坐标,你 ...

感谢版主,不知道report还有这个用法。谢谢版主了。

网友:
    如果可以互导 可以交换设计软件那就更好了

网友C:
    求教下版主如何导出BOM时把元件层面信息也导出到BOM表里!
    或者根据层面导出合并的BOM表。
Condensed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下版主如何导出BOM时把元件层面信息也导出到BOM表里!
    或者根据层面导出合并的BOM表。
Condensed类型 ...

    同样的,在编辑用户自定义报告文件中添加component的symbol——mirror属性即可,yes是在底层,no的则在顶层!

网友C:
怎么在available report选择了Bill of material report(Condensed)的基础上增加这个Mirror属性呢?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在available report选择了Bill of material report(Condensed)的基础上增加这个Mirror属性呢?

感谢 ...

系统自带的report我不知道怎么改,目前只能做到单个器件报告,不能做到把同一类器件归纳到一起(即封装等信息相同的ref归纳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