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跨页网络号的表示是否可以这样????

楼主(2011-12-22):
如上图所示 可否表示两页中的两个网络标号的连接关系,两个页面中的网络号相同,但是出页面得网络号改变了,
能否这样用

新建 BMP

楼主:
没人这样用过吗?

网友:
我没这么用过,这样一个网络会有两个名字,刚才试验了下发现只要更改一条网络的名字,其它同名网络的名字会同时变更(指的是在两个网络名中选择一个),软件会保证网络的连接。这么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你的用法没对!教程上说的很清楚!

楼主:
警告太多了
为了保险 还是一一对应吧
谢谢楼上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