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是加.dra 还是.psm

楼主(2011-12-23):
如题
原理图设计中元件要加入封装,是后缀为哪一个的文件?

网友:
编辑的时候使用dra、psm是不能编辑的,但是布板的时候调用的是psm

楼主:
是不是只要编辑了dra 然后保存,就自动生成同名的ps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编辑了dra 然后保存,就自动生成同名的psm

    是,也可以在菜单里保存psm

网友:
    原来布板是可以单独使用PSM文件的呀,我一直都是同时把路径指向DRA,PSM,还有一个文本文档这3个文件的,没有报错也就一直这样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