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能否直接编辑封装?

楼主(2011-12-23):
如题 为什么非要找到所在库编辑?很不习惯

楼主:
进了这家公司,非要用protel  说是PADS怕查到侵权 没办法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滴

怎么搞呀

网友:
雙擊零件
去掉lock Primitives勾選
你就可以調整相關零件的屬性與位置
但是無法添加額外的物件進入此零件

你如果需要添加物件就需要到庫裡面去調整

网友:

建议换成Altium Designer.它对于一般的小板的制作是非常灵活的,很人性化,入手也很容易,最重要的是可以和Protel实现无缝对接。

网友:
打开元器件属性,lock Primitives去掉勾选,这样就可以删除器件封装的任意元素(焊盘,丝印...),如果要增加元素的话,也是可以的,把你要增加的元素画好,位置确定好,再选中这些你要增加的元素,再Tools>>>Convert>>>Add Selected Primitives to Component.
增加元素前必须确认lock Primitives去掉勾选。

网友:
其实在库里面修改,然后进行update会比较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