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不匹配?

楼主(2011-12-23):
我画的一个分裂元件只用到了前面几个部分,后面没用的就没画出来,然后加footprint
但是在pcb editor 中提示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另外,我画封装的时候加了几个定位孔,哪里会有问题呢?

网友:
    加pin的时候将pin#删掉

楼主:
    那样的话会有三角形出来
    这样也可以?

楼主:
    那如果由于板子的需要要画1000个pad,而实际用到的只有500个(原理图中只画了500个)
另外500个没用到的pad也需要在原理图库中画出来吗?

网友:
    删PIN的PIN NUMBER……

楼主:
    多谢
小弟有出现问题了
    由于删多了得到一个错误missing pin
怎么把删掉的number再加上去啊

网友:
    删除PIN是再添加即可,,最简单!!

楼主:
    哈哈
    确实啊
    我现在时管脚太多了,如果只是按照提示去增加或者删除pin number的话太麻烦了
有比较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