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怎样对整块板子镜像.

楼主(2011-12-23):
allegro里怎样对整块板子镜像.谢谢.

网友A:
你是用哪个版本啊,16.3有此功能的,!!最近我也做了个镜像的板子(15.5),180度翻转,零件可以mirror,shape,via,cline,可使用move或copy,在右键使用mirror Geometry,就说这么多吧,还有些细节,操作的时候体会一下就搞定啦~

网友:
挺烦的。要分开搞。。。。

楼主:
我用的是16.3版本.哪个可以写个SKILL,一键操作就好了.

网友B:
    整块板子镜像是什么意思?
    不知用“Flipdesign”命令是否 满足你的要求。就是在“3D”旁边的那个,或者在view下拉菜单中。

网友:
    学到东西,知识是无穷无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块板子镜像是什么意思?
    不知用“Flipdesign”命令是否 满足你的要求。就是在“3D”旁边的那个,或者在v ...

Flipdesign这个只是查看功能.

网友:
    把整个板子建成模块,然后再mirro。

网友:
    如何把板子建模块,谢谢指教!

网友C:
    请问整块镜像用意是什么? 你可以试试sub-drawing. 如果你要有网络,那就把你板子建成个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要有一键操作镜像的功能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有一键操作镜像的功能就好.

几乎没人需要整块镜像,所以想问一下你干嘛要整块镜像?

网友D(2013-01-05):
    2楼的
    你是用哪个版本啊,16.3有此功能的,!!最近我也做了个镜像的板子(15.5),180度翻转,零件可以mirror,shape,via,cline,可使用move或copy,在右键使用mirror Geometry,就说这么多吧,还有些细节,操作的时候体会一下就搞定啦~

    2楼的这个方法太酷了!!!!!

网友:
    复制BRD 不就行了 我每次画板子都是完成一个阶段 复制一下BRD

楼主:
    主要是有别的需要才要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哪个版本啊,16.3有此功能的,!!最近我也做了个镜像的板子(15.5),180度翻转,零件可以mirror,s ...

我用的是16.5的,怎么move命令后,右键的mirror geometry 等命令是灰色的,不可用,怎么回事?麻烦高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整板镜像的,你可以这样操作:菜单栏VIEW→FLIP DESIG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的

    2楼的这个方法太酷了!!!!!

你可以试试这样操作:菜单栏VIEW→FLIP DESIGN,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只能看.

网友:
    右键的mirror geometry 等命令是灰色的, 移动选中的有不能用mirror geometry的选项,比如via ,要连它一起选中就不能了

楼主:
    要有SKILL就好.

网友:
    16.3的工具栏有一个按键可以的

楼主:
    不知道不要乱说,那个只是看的功能.

网友:
    自己弄过,有点小麻烦.

网友(2013-06-20):
引用 网友D:
    2楼的

    2楼的这个方法太酷了!!!!!

这个好像只是查看,不能存盘的

网友(2015-09-04):
引用 网友C:
请问整块镜像用意是什么? 你可以试试sub-drawing. 如果你要有网络,那就把你板子建成个模块就可以了

请教下,这样处理了铺铜时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