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中铺铜问题?

楼主(2011-12-23):
PCB走线时,由于需要走很大电流,采用铺铜,不晓得怎么铺铜?
我用SHAPE 然后发现和元件引脚的焊盘之间自动避开空隙,求解??

网友:
1.铺铜的时候给铜皮赋予一个网络属性和你要包的焊盘同一网络。

楼主:
弄了半天,终于弄好了,分享一下,是我shape的填充方式没有设置好,设置如下:
1)点击"shape"选项里面的“global dynamic params...”弹出对话框,“shape fill”里面“dynamic fill”有三个选项:
smooth---------勾选后会自动填充、挖空。运行DRC时,在所有的动态shape中,产生底片输出效果的shape外形
rough-----------产生自动挖空的效果,不过只是大体的外形,没有产生底片输出效果
disabled--------不执行填充、挖空。
  这里选择disable~~
2)然后用SHAPE画出铜箔就OK拉,

                不过楼上兄弟说的也必须弄好,否则不是一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