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层PCB中PCIe-x1的100欧姆阻抗控制设计

楼主(2011-12-23):
根据PCI-E标准要求,PCI-E差分信号线要求差分阻抗为Zdif=100,Zcom=60。2层板设计也必须满足这个条件,现在板层参数如下:
铜线厚度T:1oz,大概1.4mil厚
板厚H:1.5mm ~= 59mil
介质:FR-4,2116,电介参数E~=4.2

采用耦合微带线方式layout,通过Polar Si9000计算参数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差分阻抗为Zdiff=99.87,满足设计要求,即要求线宽为9mil,线距为6mil,外围包地安全距离为7mil。差分线对于其他差分线对之间的距离>=24mil,这里我们取>=40mil。详细参数如下:

过孔设计参数:内径=14mil,外径=25mil。

网友:
PCI-E 2层板很难搞的吧!
LZ能不能大概计算一下4层板的阻抗:板材为常见的KB。

我的项目参数如下:
线宽为6mil,线距为6.5mil,外围包地为30mil.
过孔设计参数:内径=12mil,外径=24mil

LZ能不能帮计算一下这个能不能满足?
我已经打样过了,PCIE差分线最长有30CM长,基本没换层,实践能稳定运行!
我想知道理论计算出的和实际的差别。
谢谢!

楼主:
根据楼主的参数,计算了下,见下图:

网友:
看到了!Zdiff=119了,似乎误差还比较大了 !   不过实际也能稳定运行的。

楼主:
恩,是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2012-05-10):
请问搂着这套设计参数有没有实际用于2层板的制板中?有的话实际效果如何? 这边用这套模型算的0.8mm厚的2层板数据打板,板子回来后,pcie怎么都link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2-11-26):
pcie双面板也可以??

楼主(2013-03-12):
我的板子可以,你的板子厚度是否涉及到位了?

网友:
把板做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搂着这套设计参数有没有实际用于2层板的制板中?有的话实际效果如何? 这边用这套模型算的0.8mm厚的2层 ...

底层铺铜完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