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奇怪的盘怎么怎么建 急急急急

楼主(2011-12-23):
    中间红色一块是一个盘,外面蓝色是个盘。我想问的是外面蓝色的盘我该怎么建  请高手指点  很急 先谢谢了

盘

网友A:
    画两个shape合起来成一个封闭的环,放个焊盘在上面结合两个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两个shape合起来成一个封闭的环,放个焊盘在上面结合两个shape

    画一个封闭shape中间是空的,在你保存文件时只有一个dra,还缺少一个文件。在你放焊盘取铜皮是找不到你画得shape的。

网友B:
    新建shape symble,画一个方形环状但不是一个完整的环,就像一纸带弯成环接头有缝隙,在drawing option 下改shape 为package模式选择编辑菜单 z copy将环扩大将环闭合删掉之前的shape改为shape模式保存,再用zcopy方式建阻焊,建盘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shape symble,画一个方形环状但不是一个完整的环,就像一纸带弯成环接头有缝隙,在drawing option 下改 ...

    多谢指教

网友(2012-02-13):
    这在PROTEL都不是问题的,用SPB和PADS就比较麻烦

网友:
    有不同的方式,主要是看你用什么软件在做,pads可以用铜皮做,而Mentor 就要在比较特别了,最好的方法,把你那个图形画个2D图的一半,然后镜像,放在一起你可以试试

网友:
    PADS   中间的用焊盘 外沿蓝色的用铜皮 再结合就是异形焊盘了

网友(2012-03-27):
    allegro的话,shape symble 不能做成闭合的外圈。需要有个豁口。不过,给了net以后,没影响。

网友(2013-07-18):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