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特性阻抗

楼主(2011-12-24):
小弟在读《信号完整性分析》的136页时,对一个作者的说法始终不能理解。

原文的大概意思是:倘若有两根长为240000英里的RG58电缆线,假设信号从地球传输到月球需要2秒,那如果我们用欧姆表连到电缆的两端来测量阻抗,则在最初的4秒内可以测量到电缆的阻抗,因为此时欧姆表是给电缆加1V的电压,通过来测量电压与电流的比值来读出瞬态阻抗值的。

而我始终不能理解的是,信号在2s末已经传输到了月球那一端,那么此时传输线上得等效电容模型上得电容就全部充满电了,之后由于后端断路,就不会再有充电的过程,欧姆表之后也就不会再提供电流,应该之后就不能读出阻抗值了,不知道原文为何要说 信号的传播时间加上返回时间的4秒内都能测出特性阻抗。忘各位大牛指点。。。。

网友:
这么说吧,根据求解理想传输线的特征值法,在反射波没有返回到发射端之前,在发射端在看起来的输入阻抗,就等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而特征值法是什么,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看书。如果你不想知道的太细,可以用HSPICE的T element来验证下,
假设网表如下
V1 pos gnd pulse(0,1,0,50p)
T1 pos gnd neg gnd Z0=100,td=10n
则你会发现在20n秒以内,pos与gnd之间的电压比上进入pos的电流,都是等于100的。

网友A:
你所说后端开路,就认为欧姆表不会提供电流,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对于传输线来讲,开路经过0.25的周期即变为短路,而且就算你那个欧姆表正好位于一个开路的位置上。那么也只是频域稳态分析的时候,是没有电流的。而你现在做的是是瞬态分析,他在4秒后也会有电流,因为此时尚未进入稳定状态。

网友B:
其实说白了就是2倍的td传输延时,因为信号会往返

网友C:
从0时刻开始,信号波向月球传播,你的欧姆表开始有示数;到达月球时,你欧姆表这端是不可能知道它已经到达月球了,所以还会有示数,那什么时候会没有示数呢?由于月球那边是断开的,所有信号都反射回来了,当这反射波到达你欧姆表端时,示数就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0时刻开始,信号波向月球传播,你的欧姆表开始有示数;到达月球时,你欧姆表这端是不可能知道它已经到达月 ...

我的理解是,欧姆表显示的 是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的比值,当信号传输到月球上时,传输线上的电容全部已经充电完毕,之后应当不会再对电容充电,也就不会有电流输出,欧姆表应该就没有显示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说白了就是2倍的td传输延时,因为信号会往返

信号传输的时候会对传输线上电容充电,于是欧姆表有显示,但是返回过程中应该就不再有充电的过程了,为何还会有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后端开路,就认为欧姆表不会提供电流,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对于传输线来讲,开路经过0.25的周期即变 ...

那个,小弟才疏学浅,看不太懂你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