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symbol摆放问题

楼主(2011-12-24):
我用的是cadence16.3,画了一个SD卡的封装图,由于这个SD卡不是中心对称的,因此我希望把这个SD卡封装放到Bottom层的时候也能和我画的封装一样。因为如果使用mirror功能的话就不能和原来的封装一样了,对被对称掉了。希望有人能告诉我怎么实现把封装从TOP layer移到BOTTOM layer而保持原封装的样子要怎么实现,谢谢了,急的。

网友A:
直接mirror,能用的。

网友B:
mirror能改封装吗?好像不会吧。
直接mirror应该就能用啊?

楼主:
这两张分别是顶层和在顶层mirror之后形成的封装。我的意思是想让顶层的封装原封不地放到底层,管脚和顺序和顶层完全一样,而不是mirror这种管脚倒置的效果。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rror能改封装吗?好像不会吧。
直接mirror应该就能用啊?

请看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mirror,能用的。

请看上图

网友:
视角问题,allegro是透视视角。
你如果想让bottom在透视视角时,和你画的器件封装一样,必须反过来画,但那个样子必然装不上器件。

网友C:
就是要这么放的,可以在三维视图里直接看bottom,其实正面反面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你纯粹画板的,没动手焊过东西吧? 按你说的那样正反面都一样,你实物还焊得上去吗? 你要正反面一样的视觉那flip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要这么放的,可以在三维视图里直接看bottom,其实正面反面是一样的。

谢谢你,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