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 导入EE2007.9报错!

楼主(2011-12-24):
LP WIZARD 版本:10.3  修改日期到2010.7.1可以导出EE的HKG文件。
但是用EE的LIBRAY MANAGER导入PART报错,查看LOG文件,似乎是有很多EE不能认识的格式。
HKG加密了?正确的操作?

网友:
用10.3.1或者10.3.2吧!不用改时间直接就能输出已经加密的hkp

楼主:
以换 10.3.2的,不用改时间了,输出正常。
请问版主是在那里导入数据?
我用库管理器--》PART--》引入HKP文件总是报错。
直接在EE里INPORT DESIGNED DATA (文件名改成cell.hkp,padstack.hkp)能显示成功! 不过导入的封装不知道如何查看? 中心库里没有?

楼主:
终于搞定了!
原来是在库管理器里找到菜单“tools"->"library service" ->"padstack" 从这个导入刚才生成的padstack.hkp 文件。 成功后同样的在"cell"里导入cell.hkp.
这个顺序不能搞错!先导入焊盘再导入元件!

网友(2012-03-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自学能力很强啊,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