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印层,生成的光绘文件和设置的显示不同?

楼主(2011-12-24):
allegro16.3中,选择好图层,生成silkscreen_top层的光绘文件,在原板图文件中显示如下:

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通过新建一个brd,然后通过导入artwork到subclass的方法检查光绘文件发现,如下图:

其中的字符信息全部不能显示,原因是什么?
另外outline的光绘文件导入也不正常。
求帮助,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知道原因吗?
还是我给的信息不够?

网友:
    应该是你给的信息不够吧,你是用274出的吧!!你这个只有器件的外框啊

网友:
    新建brd要有相对应的层才能显示丝印信息

楼主:
    是RX274出的。
试出原因了,默认设置线宽写的“0”。(在artwork处)
修改了以后就好了。
    怪不得,outline显示也不对呢。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设置的artwork重新添加相应的层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