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OP层SHAPE画的铜箔如何打VIA孔到内层呢?

楼主(2011-12-24):
各位兄弟,偶用ROUTE--connect画线时可以添加VIA孔,那么画出的用SHAPE画出的铜箔怎么加VIA孔呢?
                                          我要分别加到不同的内层,如VCC    GND      BOTTOM
                 还要请教,一般0.5A、1A的过孔的参数为多少啊?(给个设计例子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盲孔

谢谢大侠的回答,能不能再帮我解决一个问题呢?
    盲孔是用PAD Designer 做的么?怎么做呢
         还是在PCB里面放通孔?再设置呢?  ~~~怎么设置呢???
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