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层数一般如何确定?

楼主(2011-12-24):
请教一个问题:设计PCB的时候,PCB的层数一般如何确定?比如,什么情况下,必须用四层板,六层板等?谢谢各位。

楼主:
没人赐教吗?

网友:
BGA的间距和密度,电源种类,单板的密度,高速信号线的数量和种类,老板/客户的要求 ...
综上而定的.

网友:
按华为设计规范:长*宽(英寸)*14/焊盘数,计出数值:
大于=1时,2层。
0.6-1.0 信号2层,电源2层
0.4-0.6 信号4层,电源2层
0.3-0.4 信号6层,电源2层
0.2-0.3 信号6层,电源4层
<0.2时,信号10层,电源4层以上

不过,在实际中,要按照JIMMY提醒"按BGA的间距和密度,电源种类,单板的密度,高速信号线的数量和种类,老板/客户的要求“灵活决定。不可死计公式,我有就一个设计,按计算是14层的,但最后6层搞定。
(原因:老板要求及计算的折衷)

网友:
    我画的经常<0.1,还必须用4层板搞定,板子除了器件就是走线,连打过孔的地方都很难找。

网友:
    跟安装尺寸、客户要求息息相关,主要是产品决定(例如:开关电源一般单层、汽车音响单层双层、手机一般多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