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工画的MID板,上PCB,上PP,等长有几个疑问?

楼主(2011-12-24):
DATA线:D4比D11长90个MIL,很多资料说误差为10MIL左右;
ADDRESS线:A12的一个支路比A11长250,很多资料说误差为100MIL;
时钟线比地址线A5网络短大概400,很多资料说时钟线最长;
求各位大侠解释下?
另外数据线之间最大相差多少?
地址线之间每个支路最大相差多少?
本人喜欢将所有的数据线网络分一个组;本人喜欢将所有的数据线网络分一个组,这样子分对不,你们怎么分的呀 ?

网友:
神丹快乐,圣诞大礼

网友:
能转成ASC格式的吗

网友:
兄弟还是看不到啊
还是9.2格式的PCB啊,能转成低版本的ASC吗?

网友:
什么资料啊 我来看看啊 呵呵

楼主:
哪位前辈回答下咯···

楼主:
是呀 我也纳闷 可能关系大不大 高工水平很好

网友:
等长的长度差不是绝对的,要看你的器件工作在多高的时钟频率下。说的夸张一些,假如你的器件工作频率不怎么高,比如100MHz以下,那就是差个几百mil也不是问题。假如你的器件工作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恐怕要比手册推荐的长度差还要严格。

网友:
你这是DDR2,速率最高也就800MHz,线长差个200mil根本不会出问题,走线走成直角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可以说就现在的技术或者仪器根本测不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另外数据线之间最大相差多少?
看速率而定,DDR2我们做到+/- 25mil

地址线之间每个支路最大相差多少?
看速率而定,DDR2我们做到+/- 100mil

本人喜欢将所有的数据线网络分一个组;本人喜欢将所有的数据线网络分一个组,这样子分对不,你们怎么分的呀 ?
将低位和高位的网据线进行分开,如d0-d7,DQM0,DQS0_N,DQS0_P,每11根设为一个class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数据线之间最大相差多少?
看速率而定,DDR2我们做到+/- 25mil

谢谢各位大侠,低位分成一个类,(d0-d7,DQM0,DQS0_N,DQS0_P),总共四个类,1:这样分有什么意义吗,他们有共同的设计规则吗?你是吧这个类(数据,选通,掩模信号)都定义成等长是吧:2:然后地址和时钟一类,定义成等长?3:那为什么不干脆把数据,数据,选通,掩模信号定义成一个类,干嘛还要分高位低位的呀?

网友B:
    这个等长的意思你没搞清楚!!是pin pair 的长度,不是整个网络的长度。PCB 我看了,等长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等长的意思你没搞清楚!!是pin pair 的长度,不是整个网络的长度。PCB 我看了,等长很好。

    你看仔细点,A12的PIN PAIR比A11的PIN PAIR长250,整个网络有差4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仔细点,A12的PIN PAIR比A11的PIN PAIR长250,整个网络有差400的

    昨天没好好看,呵呵!有个别线是没有严格等长。这样的设计没出问题?或许是经验发挥了作用,新手建议i还是按照芯片资料乖乖的等长为好。时间允许,尽量0误差,我们公司现在都是自觉0误差的(也许没必要,但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时钟线走的不是很好,没有严格按差分走线,中间的那个电阻最好在打孔的地方,而不是放在一侧的分支上,时钟也没有严格等长,理论上是小于5mil。

网友:
    其实对于高速PCB,CLK,DATA线的等长,主要是考虑不等长造成的延时问题,如延时导致时钟、数据不同步问题,如果走线长度误差所导致的延时不足以引起不同步,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我整到死都整不到0误差,21楼是大牛!

网友:
    我是来围观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整到死都整不到0误差,21楼是大牛!

怎么不可能呢?在PADS 下调整数据线这样的单根走线,很容易调到1mil以下,对于地址线可以在router里面,选择trance的方式微调,也可以在1mil以下,我一般都是控制在10mil就结束了。

    地址线

网友:
    恩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可能呢?在PADS 下调整数据线这样的单根走线,很容易调到1mil以下,对于地址线可以在router里面, ...

误差范围能调到这样很不错了,但还不是“零”误差

网友:
    很好的板子,学习

网友:
s上原理图

网友(2012-02-07):
没有必要零误差,绕的太厉害可能在高频的时候反而上不去

网友:
这个多少版本的PADS 可以显示NET 名

网友:
PADS9.2的,可以显示网络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整到死都整不到0误差,21楼是大牛!

小弟弱弱的问一下,“0误差”你们怎么调出来???请指教!

网友:
学习了大侠们

网友:
DDR2 时钟线与地址线等长(200MIL)以内,每组数据线和数据控制线等长,数据线和地址线差500MIL应该是不成问题,我们这边跑396M,相当稳定

网友:
那位帮忙转个07版本的啊?谢谢!

网友(2012-04-18):
请问一下,这个MID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低位分成一个类,(d0-d7,DQM0,DQS0_N,DQS0_P),总共四个类,1:这样分有什么意义吗,他 ...

    你可以了解一下DDR2的工作方式和原理。

低位和高位不分开的话,容易产生串扰。

网友:
    感觉这个高工水平确实高,把结构图放在all layer层